[手持表] 制作500μF/1mF电容测试

楼主(2023-10-26):
简单粗暴的并联20个50μF电容,又用一堆小电容补零!这种制作方法显然不严紧,过于简单粗暴,我觉得这种方式造成D值不太理想,容量也不是很稳定。不过,对比万用表来说倒是够用了!

网友:
感觉这样精度太高了,用在校准万用表上似乎都大材小用了,不过用起来却是爽,

网友:
弄得跟炸药包一样,看来你真需要一台5520A来终结校验类东西了。

网友:
好家伙,这可真是个大电容。
mkt有560uf的体积稍大于你这个50uf的。这样装个1mF左右还不算太巨大。应该是mkt1820756065。

网友:
凑这么整齐的整数不容易啊!

网友:
正常应用为了测量元器件好坏使用万用表,楼主是使用元器件来测量万用表的好坏。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

网友A:
两个牌子的电桥测出的D值不一样?

网友:
用在万用表的确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牌子的电桥测出的D值不一样?

表笔座测试对D值影响很大。

网友:
你在胡搞八搞的路上越搞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