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威刚SP900/128GB 2013年版本求开卡工具

楼主(2023-10-26):
现在不识别,有大神说一下怎么搞吗?

楼主:
需要开卡了,有开卡程序的大神请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一样的盘,以前好像要用特别系统开机卡,不知道哪个角落吃灰中

网友:
好的也是价值二十块钱,没必要折腾不靠谱的数据存储器。

网友A:
这个闪存非常不错的,sf2281非常好,但开卡体验不好。建议搬板吧。上2246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闪存非常不错的,sf2281非常好,但开卡体验不好。建议搬板吧。上2246EN

120G 还有必要搬吗,都不值20大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0G 还有必要搬吗,都不值20大洋啊

自己感觉呗,有时候折腾也是种需要。25NM的闪存非常不错,intel原片至少1万PE,做个系统盘也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感觉呗,有时候折腾也是种需要。25NM的闪存非常不错,intel原片至少1万PE,做个系统盘也非常不错 ...

你说的也对 ,但是我不会搞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也对 ,但是我不会搞怎么办

网站有详细教程,搜一下。要在虚拟机下开。

网友:
这个SF2281,挺好的

网友:
楼上的老花眼, 明明是224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闪存非常不错的,sf2281非常好,但开卡体验不好。建议搬板吧。上2246EN

这个闪存是不是重标的,以前拆过几个威刚固态,感觉这个英特尔的标不一样

网友:
谁上传一下,我也下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闪存是不是重标的,以前拆过几个威刚固态,感觉这个英特尔的标不一样 ...

这个闪存我搬过板到2246EN,做RDT没有新增,而且最大ECC都是在10以下。当然也有个体的差异。不过以前威刚用的intel闪存质量应该不错的

网友C:
竟然用的原片,但还是威刚打了标,这个应该是很早批次的产品,质量靠谱,坛里搜一下教程,很简单的,固件找2241对应的闪存型号和数量就行,直接插主板sata口操作,不需要转接卡,开卡了继续用吧,比现在的qlc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用的原片,但还是威刚打了标,这个应该是很早批次的产品,质量靠谱,坛里搜一下教程,很简单的,固件找 ...

开过一次2246的,论坛大神上传的程序,这个真的不会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