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VS加热器电路,电容和电感要如何选择?

楼主(2023-10-26):
想弄一个加热器,零件是碳钢管。
在网上搜索到不少电路,但不知道电容和电感(加热线圈)如何计算和调整,什么情况能最好。
有没有大神讲讲?

网友A:
看你多大功率呗,根据功率选择电感,根据频率选择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多大功率呗,根据功率选择电感,根据频率选择电容

请问如何确定感应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确定感应频率?

你要啥频率就定啥频率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