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打火机加不了气?橡胶圈容易老化

楼主(2023-10-26):
之前燃气炉打不着火懒得去修了,直接买了个加长款的打火机,还挺好用的。。当时还买了一瓶丁烷用来充气感觉划算些。。
这不,打火机气用完了,第一次没经验于是跑到通风地方弄。。拿着往里按,唉?咋没气呢加不了啊,看瓶子操作,垂直向下按压。。试试,气是充进去了可是会泄漏出来,还弄得一手油,丁烷加了芳香剂那味道难闻,折腾了好久还是没能成功。。
拆了打火机研究一会,是底部充气嘴弹簧和橡胶老化,弹簧失去弹性,导致丁烷充进去液体由于闭合不严实气化跑掉了,白折腾。
所以这是一个质量问题还是好多都充不进气,大部分打火机底部都有个充气嘴,充不充得进是个谜。。
不建议自己充,买一次性的更便宜安全。

网友A:
你的打火机太差了。有些垃圾打火机连个胶圈都没有。
我买的五块十块打火机,用了5年以上充气超过十次,连防风金属丝都烧断了都还是能充能用。因为我买的大厂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打火机太差了。有些垃圾打火机连个胶圈都没有。
我买的五块十块打火机,用了5年以上充气超过十 ...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小小打火机,火鞭全球

网友:
我试过给打火机加气,完全不成功。

网友:
一次性打火机就不要再考虑充气了,这是对一次性三个字的不尊重啊

网友B:
煤气灶为啥要用打火机,用电池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打火机太差了。有些垃圾打火机连个胶圈都没有。
我买的五块十块打火机,用了5年以上充气超过十 ...

可能确实太便宜了。。_(:з」∠)_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煤气灶为啥要用打火机,用电池不香吗

高压包坏了打不着火,要修的话得拆开燃气管,怕装上漏气不安全还是不拆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包坏了打不着火,要修的话得拆开燃气管,怕装上漏气不安全还是不拆好了。。 ...

还是修灶吧,装上电池,有保护功能

网友:
气体不纯,加了二甲醚,导致橡胶被腐蚀老化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包坏了打不着火,要修的话得拆开燃气管,怕装上漏气不安全还是不拆好了。。 ...

那也是买个电子打火器不香吗

网友:
我的稍微好一点,能冲几次,然后就坏了

网友:
有那种一次性打火机加长外壳一劳永逸,打火机没气了直接拔出来扔了换个打火机

网友:
我家里防风打火机一直自己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