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师傅们,我做的这个叫“电压基准”吗?我这样操作,叫“标定”吗?

楼主(2023-10-26):
上次在拼多多买了个AD584,通电完全没反应,就退货了。
后来看到坛友说LM336比较稳定,就买了10个,想串联起来形成2.5、5、7.5、10伏电压,曲线救国形成一个基准,没想到理论和实际差别太大
LM336单个测量,都不到2.5V,我找了4个比较接近2.5V的串联起来,结果偏差更大了,串联的时候总电压并不是它们几个的电压之和。这是什么情况

还有就是用不同的表测量同一个电压源的时候,是单独一块表一块表测,还是表笔全部并联起来一起测?

楼主:
串联电压变低的原因找到了,我取的限流电阻太大了,换成2.2K就好了

网友:
楼主真是太豪了,有5个万用表,最好还是整个好点的台表测一下

网友:
这能算是基准吗?

网友:
算基准,也算标定,但是级别太低,三位半四位半的标定能校准什么表呢?一般的基准年稳定度最少也要50ppm以上,五位半到六位半的标定,一般可以校准三位半到四位半

网友:
一定算。
基准就是把“认为他是准的尺子”。客观上尺子都不准。只是有些尺子特别准,什么冷缩热胀,氧化老化磨损影响很小,出厂是标定等级高

你这样歪瓜裂枣的,可能还不如万用表内部的基准。教万用表相当文具塑料尺子教定游标卡尺

网友:
表多了,你都不知道哪一块是准的了

网友A:
表多的烦恼

楼主走上了玩基准的不归路

网友:
不嫌弃的话,我这有个多余的584,做的比较简陋,已标定了电压值,私信我个地址,免费送你。

网友:
1,是电压基准
2,是标定
3,未开启Auto Zero功能的表可以和其他表并在一起测(你这几个都没有Auto Zero)。最好先测量一下基准的输出阻抗,别因为万用表的输入阻抗把电压拉低太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多的烦恼

楼主走上了玩基准的不归路

表多也不烦恼的,
找个5.000000000000000000V的基准,
将全部表都搞到它们显示出5.000000000000000000V就可以。

网友:
楼主豪气,,实名羡慕。。。。。。。。。。。。。

网友B:
我买了个米勒的成品。它是用5位表测试的。
我用电压不同的电池供电,发现3位半4位表会有2~3字的偏差。这样就不知道哪个准了,就当卖家但是标定的为准。
要不去计量局校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米勒的成品。它是用5位表测试的。
我用电压不同的电池供电,发现3位半4位表会有2~3字的偏差。这样 ...

米勒的什么基准? 584还是399  米勒早期是六位半34401标定,后期是八位半6581标定。都是15V供电,584的话,电压不能太太低,否则输出不稳了,无法稳定电压

网友C:
水货宝上AD588才15元一颗,自己DIY电压基准的大补品,1.5 ppm/°C,可输出+10 V、+5 V、±5 V跟踪、−5 V、−10 V;外围元件只需要6个电阻、2个电容就可以输出精度较高参考电压;还可以通过电阻分压出其它值出来,只不过对于分压电阻要求较高。

便宜的还有AD586LR,5ppm/°C,可以输出5V参考电压,通过电阻进行升、降压。

如果说想得到较大电压值,可以考虑使用LT1021,5ppm/°C,多个串联可以输出100V,多级串联高达1000V,网上有成熟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水货宝上AD588才15元一颗,自己DIY电压基准的大补品,1.5 ppm/°C,可输出+10 V、+5 V、±5 V跟踪、−5 V、 ...

立马搜索了一下,,6.99的,15.00的,30以上也有,,应该买哪个比较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立马搜索了一下,,6.99的,15.00的,30以上也有,,应该买哪个比较靠谱

前两天刚在汕头华扬电子又买了一个AD588和一些塑封金属箔电阻,华扬的东西还不错
测试AD588AQ输出分别是5.0005V和10.0005V
上次买的AD588编码版本输出分别是5.0001V和10.0003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前两天刚在汕头华扬电子又买了一个AD588和一些塑封金属箔电阻,华扬的东西还不错
测试AD588AQ输出分别是5 ...

价格10块钱一个,邮费23.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10块钱一个,邮费23.

哈哈,的确是,不知道邮费怎么高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