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今天65元刚到的INTEL XEON E5-2680v4 CPU

楼主(2023-10-26):
10块钱的E5 2630v3 感觉性能有限,于是又从网上买了65块钱的E5 2680v4。 性能比2630强太多。。。

E5 2630v3 的参数:
CPU系列        Xeon E5 v3系列
制作工艺        22纳米
核心代号        Haswell
核心数量        八核心
线程数量        十六线程
CPU主频                2.4GHz
动态加速频率        3.2GHz
L3缓存                20MB

E5 2680v4 的参数:

CPU系列        Xeon E5 v4系列
制作工艺        14纳米
核心代号        Broadwell
核心数量        十四核心
线程数量        二十八线程
CPU主频                2.4GHz
动态加速频率        3.3GHz
L3缓存                35MB

2630 和 2680 正面对比,除了上面的印字就是盖的样式不同了。

2630 和 2680 反面对比,v4 的电容满满当当。

2630 和 2680 PCB厚度对比, v3 的pcb显得非常厚实,实际测量有2.5mm。v4的pcb只有1mm多一些。

E5 2680v4 CPU-z的跑分

E5 2680v4 的资源管理器

鲁大师旧版的E5 2680v4 cpu跑分

网友A:
前些年这类新服务器都是价格上万,这两年机房退下来的服务器太多了,拆机配件都是白菜价处理。

网友B:
一般人用不上这么多核心和线程,普通使用体验主要看单核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年这类新服务器都是价格上万,这两年机房退下来的服务器太多了,拆机配件都是白菜价处理。 ...

自己给朋友装了4台 e5 2666 v3 ,10核20线程。他用来10开安卓游戏,效果好的很。 100块钱32G的内存管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人用不上这么多核心和线程,普通使用体验主要看单核性能。

单核性能e5也可以。关闭超线程后,我这个2680 也有3.2g的单核。也不要说不吃多核,沃早上为了签到论坛,需要打开16个论坛。。这种情况一般的双核 会卡死半分钟挪不动鼠标。但用这个就根本没问题。

网友:
小妹妹过来,叔叔掏个巴掌大的CPU你看看

网友C:
除了功耗略大,还真没什么毛病,配套的配件现在都是白菜价

网友:
数框框玩么,话说电费不得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前些年这类新服务器都是价格上万,这两年机房退下来的服务器太多了,拆机配件都是白菜价处理。 ...

不如乘机收几台给论坛的服务器做一下扩容?估计几百块就可以搞一台性能非常不错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功耗略大,还真没什么毛病,配套的配件现在都是白菜价

功耗动态的,

网友:
建议退货,买单核心频率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给朋友装了4台 e5 2666 v3 ,10核20线程。他用来10开安卓游戏,效果好的很。 100块钱32G的内存管够。 ...

我想知道是什么游戏,想搞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是什么游戏,想搞来玩玩

手机游戏,能搬砖的那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机游戏,能搬砖的那种。

就是要搬砖那种,看看赚钱不,现在钱难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要搬砖那种,看看赚钱不,现在钱难赚啊

想多了。。。他玩的是问道手游,你看看能不能受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给朋友装了4台 e5 2666 v3 ,10核20线程。他用来10开安卓游戏,效果好的很。 100块钱32G的内存管够。 ...

能问下用什么装安卓游戏吗?

网友:
测一下cpu的满载功耗,有惊喜。

网友:
功耗太高了

网友:
x79平台也太老了,主板挺老了,容易出问题,可玩性不如am4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如乘机收几台给论坛的服务器做一下扩容?估计几百块就可以搞一台性能非常不错的了 ...

没卵用,带宽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