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创维E900-S-CA版盒子救砖成功

楼主(2023-10-26):
前些日子贸然行事刷成砖的盒子,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中救砖成功,但成功的让人比较懵……
过程漫长且也无任何章法,跟着网上各路大婶的教程一变又一遍的尝试,今儿就忽然可以了……
而且还成功刷进2个不一样的系统,开始一个保留有电信IPTV功能,添加了个沙发桌面;进入系统设置要密码,进行设置还要个不一样的密码,而且无线功能被禁,下面只拍了几个简单介面

查看网络信息就退出设置
后面尝试另外一个版本,没有了IPTV系统,只有当贝桌面……

WIFI无线正常可用……
去掉刷机短接线

原WIFI天线被移植到烽火HG680上去了

救砖是成功了,但没总结到啥经验,过程中做了多种尝试,也不知道哪一步取得的决定性作用……

网友:
这配置现在用来看电视还可以。

网友A:
我早几天也搞了一个创维E900-S-v100的,开始个系统也不好,后来一个和你后面这个一样界面,菜单键和设置按键没用,看直播有时候画面卡死,声音切换了,感觉比较慢,没我原来一个905芯片的盒子好。

网友:
坚持不懈的回报。

网友B:
用来看电视还不错。

网友:
配置还不算太低,看看电视足够了

网友C:
好大一坨焊锡

网友D:
这个刷机要看主控具体型号的,一个字母区别都不行。

网友:
几年没看电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早几天也搞了一个创维E900-S-v100的,开始个系统也不好,后来一个和你后面这个一样界面,菜单键和设置按 ...

该版本默认是720P显示,更改成1080后盒子发热挺严重…日常看电视轮不到它上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看电视还不错。

发热厉害,固计那大铁块吸了热难以散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大一坨焊锡

那是原先固定天线线头的铆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刷机要看主控具体型号的,一个字母区别都不行。

看芯片一样也不行,这海思3798MV100加了密,芯片丝印上看不出,一般该芯片的FASTBOOT文件都引导不了……,开始不知道有CA版,硬刷时亮双灯不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版本默认是720P显示,更改成1080后盒子发热挺严重…日常看电视轮不到它上岗 ...

我的默认是1080p,只要导热胶接触好,热量可以胜利去铁块,你感觉热的温度就并不高。人五十多度就感觉很热了,芯片80轻轻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