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建兴LCH-128V2S板子2246en主控开卡Pretest fail

楼主(2023-10-26):
求助各位大神,手上有几颗镁光NW754颗粒,用IS903双贴读写速度都只有80多,想来还是贴2246en吧,看中了建兴LCH-128V2S的板子,做工好像不错,128的好盘才三十多一块,又买了1GB的镁光D9STQ缓存颗粒,贴好缓存和8个颗粒,第一次开卡报缓存错误,换了一颗,缓存pass了,但是一开卡就报错,把参数文件的第46位从26改到24,可以开始pretest了,但是50分钟左右还是过不了,请大神们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

图一,32CE都找到了。

图二,不改第46位,一开始就报错。

图三,把第46位从26改为24,可以开始pretest,但是时间有点长,大约50分钟,还是报错,试了不同版本,换过SATA转USB易驱线,都过不了。

网友A:
这闪存应该是4CE/8die的吧,8片闪存,就64DIE。用N版的工具开看看

网友:
Q版也行,关交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闪存应该是4CE/8die的吧,8片闪存,就64DIE。用N版的工具开看看

是4CE/8die,N版缓存单颗最大只能选512MB,我的板子只有一个缓存位,只能选1G,O Q版才可以选1G

楼主:
还有toggle跳线问题也迷糊了,根据数码之家大神之前拆主控测的toggle位置,原装盘是贴4颗hy颗粒,toggle位置悬空的,开始我以为镁光跟hy是一个阵营的,不用管toggle,后来百度才发现hy颗粒是toggle,但是为什么原装盘toggle位置又悬空呢?
百度原话如下:
闪存颗粒设计为正反两面对称组合Toggle2.0规范,16nm MLC颗粒,128GB容量版本两侧使用了256Gb 4颗编号为H27QEGLUDB8R的海力士闪存,内部2个Die封装;

楼主:
关交错试过,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toggle跳线问题也迷糊了,根据数码之家大神之前拆主控测的toggle位置,原装盘是贴4颗hy颗粒,toggle位 ...

海力士tog这个楼主可以不用管,我也碰到过好多奇奇怪怪的盘,比如三星tog颗粒没贴tog,应该是厂商有特殊固件可以实现,我们玩的话,就老老实实贴上tog就好

网友:
不懂就帮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tog这个楼主可以不用管,我也碰到过好多奇奇怪怪的盘,比如三星tog颗粒没贴tog,应该是厂商有特殊 ...

试着把toggle用10K电阻焊上,一开跑就报错,看来镁光,hy,intel是不能连toggle的,报错信息如下:
Chk PreTest Fail(31) /0x03,Zero Channel Number!

网友C:
这个建兴板子不稳定,喜欢掉盘,换个主板吧。3.3V电感体积小的可怜。海力士既有toggle闪存,又有非toggle闪存。这个“IS903双贴读写速度都只有80多”没开DDR才会这样。正常情况NW754颗粒读翻3倍,写翻两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建兴板子不稳定,喜欢掉盘,换个主板吧。3.3V电感体积小的可怜。海力士既有toggle闪存,又有非toggle闪 ...

903双贴NW754开DDR报错,不开才能量产成功,建兴板8贴改成4贴,一分钟不到就开成功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903双贴NW754开DDR报错,不开才能量产成功,建兴板8贴改成4贴,一分钟不到就开成功了,谢谢分享经验。 ...

不是903板子有问题就是闪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建兴板子不稳定,喜欢掉盘,换个主板吧。3.3V电感体积小的可怜。海力士既有toggle闪存,又有非toggle闪 ...

请教大佬,有个阿卡西斯的迷你硬盘盒也是老掉盘,总是出现c7错误,看了下,主供电的电感也很小,换个大体积的是不是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903板子有问题就是闪存有问题。

有个nw388就是这问题,两块2246en的主控板,四贴东芝闪迪三星都可以,包括四贴nw623也很好,就是不能四贴nw388,分开双贴388量产,分区跑圈都可以。如果一起四贴,量产可以通过,就是分区时提示分区表错误,基本不能格式化,后来用N版固件量产,才勉强分区不报错,还没有跑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