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罗弗尔CC906擦窗机器人瘸腿,拆开一看发现电机里面有个小圆圈碎了

楼主(2023-10-26):
老兰的,然后日常翻车,瘸腿的擦窗机器人,拆开一看发现电机里面有个小圆圈碎了

不知道什么材质的,打算换个电机不知道什么参数换什么样的

网友:
量下尺寸,像365电机

网友A:
换电机要知道的参数,电压、电流、转速、轴径、外观尺寸等。

网友:
电机型号365

网友:
小圆圈怎么就碎了呢

网友:
还是再花90多在老兰处买一个备用呗

网友:
像是自带的风扇叶片
估计塑料老化了

网友:
嗯,看看有没有官方配件买

网友:
像是自带的风扇叶片,还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要知道的参数,电压、电流、转速、轴径、外观尺寸等。

同型号也不行么

网友:
尝试去掉酚醛树脂转接板,以前四驱车130电机,都直接把漆包线焊在整流子。

网友:
啥东西碎了,没看懂

网友:
不能修一下吗?

网友:
导电连接柱(电极)碎了?这玩意怎么会碎呢?

网友:
是不是摩擦到了

网友:
像是自带的风扇叶片

网友:
只能换同型号的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