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11关机可充电/开机不充电故障 给主板做个微创手术修复

楼主(2023-10-27):
邻居送修一台苹果11,说是因为非原装非大品牌充电器烧了而引起手机不充电

插充电线发现有充电电流(关机状态)

充会儿开机后,充电电流就消失了,手机上面还显示有充电符号

拆机开干,因充电器烧坏引起手机不充电,基本上首先坏的是USB管理IC

保护好面容组件,拆下主板

正面反面来个照片,苹果机的主板就是那么精致,安卓机的设计是没得比的

须撕下主板上的所有泡棉

USB管理IC在上层主板屏蔽罩角落,为了主板的安全性,不高温拆屏蔽罩而是打磨掉屏蔽罩一个角进行微创手术,把主板B2B连接器的位置用高温缠起来保护下,避免打磨的金属碎屑进入里面

打磨后的样子,USB管理IC已经烧变色了

快克861直风枪拆下此IC

把焊盘处理好

新USB管理IC重新植上183度的含银锡浆

焊上新的IC

把主板上的泡棉全部贴回,微创部位也用高温胶绝缘

主板装回机壳中

装上屏幕,并把内部清理干净

装机后插充电线开机,充电电流有了

试试PD快充,也正常

今晚可以吃上鸡腿了,哈哈哈!
END

网友A:
这个还微创手术,大工程了!

网友B:
看别人修苹果机总是很享受,自己干想都别想

网友C:
看似很难,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网友:
这样修一下多少钱啊

网友D:
打磨掉部分屏蔽罩了吗?是不是贴一小块铜箔更好些?既美观还能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

网友:
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是贴一小块铜箔更好些?心里作用罢了,原装本来就没接触到芯片,散热谈不上

网友:
屏蔽罩开口不用修复?不影响吗

网友:
喜欢屏蔽罩开口........不完美

网友:
真实这个是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微创手术,大工程了!

所以你就不懂了,象干CPU这类才是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磨掉部分屏蔽罩了吗?是不是贴一小块铜箔更好些?既美观还能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 ...

要美观就得拆下此罩后再装回,风险就很大,可能会产生功能故障,贴铜箔会短路不可行,除非有粘接面是完全绝缘的那种!

网友:
看上去很难,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别人修苹果机总是很享受,自己干想都别想

某音上去看专业拍视频的更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似很难,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语句不通喽,其实都很简单

网友:
买得起苹果手机买不起原装充电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