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磁炉线圈的固定浸胶如何去掉呢?

楼主(2023-10-27):
请教一下,电磁炉线圈的固定浸胶如何去掉呢?有十几根,工程很大,谢谢。

网友:
加热,烘烤,不过要控制温度;还有溶剂,如天拿水、香蕉水、调油漆的稀释剂等等,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脱掉线材表面的绝缘漆

网友:
如果想不破坏绝缘漆的话很难处理吧?

网友:
用火烧了,你铜卖废品吗

网友:
可以买新的呀

网友:
这个如果要无损去掉基本没有办法

网友:
看来大家都没啥好办法啊

网友:
都这样了,也就买废铜,去胶还用你考虑吗?

网友:
你铜卖废品吗?用火攻

网友:
你铜卖废品,用火攻

网友:
为啥要去掉?

网友:
首先要确定绝缘漆是用什么溶剂,要是我买的那种酒精溶剂的就简单了,可以试试楼上说的那几种溶剂

网友:
我记得好像酒精能去除能去除

网友:
是想要铜?还是想要漆包线?

网友:
基本不可能

网友:
三氯甲烷伺候

网友:
美的电磁炉,线圈接头过热烧毁,买了除漆剂根本没有,火烧的话,稍微不注意铝线一起烧毁了

网友:
这是准备卖铜还是准备再用

网友:
再利用不太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