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去年买的坛里推荐的外置胎压计,现在都联不上了,卖家也没了

楼主(2023-10-27):
去年买的坛里推荐的外置胎压计,现在都联不上了,卖家也没了,不知道有哪位拆过,能修吗?还是不能买便宜货啊。

网友:
是不是探测头没电了,先检查电池

网友:
拆,拆开看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
有个内置的,不显示了。

楼主:
有人拆过吗?想先学一下。

网友:
估计是没有电了,可以自己换电池的,网上有电池卖的,胆大心细,放心搞。

网友:
大部分都是超声波热熔,一次性的

网友:
换一下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电池,可能是纽扣的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没有电了,外置的电池大部分没有内置的耐用

网友:
使劲拧就能把上面的盖子转下来,看看是什么型号的电池,买了换上再还原,一般就能继续显示胎压

网友:
一般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没电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大不了就暴力破解,先看看再说吧。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我的外置胎压计都用3-4年了,哪个不显示换哪个的电池,纽扣电池,和电脑主板上用的差不多,应该比电脑主板的纽扣电池稍厚

网友:
换胎压上的纽扣电池,多个用户反应电池只能用一年,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电池就可以了,电池容量小,一般一年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