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固态u盘MLC 256GB全盘不掉速148元写320读430

楼主(2023-10-27):
再出点MLC固态U盘 东芝MLC颗粒 0DDL原装正片非矿盘及高写入颗粒,配2246XT+1153E USB3.1,全盘写320读430不掉速,做WTG和系统盘很不错选择。都有保哟 坛友价 148元包邮下单改价,如要全新原装0DDL颗粒都有,价格178元直接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09630856900

以下USB3.0下测试数据

以下为全新原装正片颗粒

网友A:
U盘是不是没有温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是不是没有温控啊?

2246XT长板温度又不高且稳定,短板温度高且不稳定

网友B:
这个散热得好吧?原来看见个芯片温度超过13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散热得好吧?原来看见个芯片温度超过130℃了

长板散热好,同903热度差不多,之前那短板估计60-80度左右没出了,130度有点离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板散热好,同903热度差不多,之前那短板估计60-80度左右没出了,130度有点离谱吧 ...

热成像看出来的,厂家也投机取巧,温度传感器不在核心上,显示温度是近100,热成像存储器差不多有100,主控已经超过130度了。以前固态就主要是主控坏的,可能也是温度比较高,散热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是不是没有温控啊?

2246XT温度能高到哪去 长板的散热好,又不是2246EN或58H的或46XT短板温度高

楼主:
持续出货中

网友:
数码之家双11活动

楼主:
这个还可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