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ssd 3700固件升级 性能测试竟下降了

楼主(2023-10-27):
intel ssd 3700固件升级一般常识应是性能提升,出乎意料出现个位数的性能下降,虽然无大碍,但总是不爽,或许可理解为其稳定性提升了,不过怎么量化确认呢?厂家可能有个正确说法,一般用户就无法知晓了。

网友:
别太纠结于跑分,使用起来完全没区别,如果固件做了某些方面的优化,运行起来可能更快更稳定

网友:
个位数的跑分差异不用在乎,某些升级就是解决bug 提升稳定性的。

网友:
个位数的跑分差异应该可以算是测量误差吧,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
稳定是王道。想速度快,nvme。

网友:
只能算是“误差”吧。

网友:
个位数是因为电脑出现的误差,即使是真降低速度了,在企业盘上也是正常,毕竟企业盘稳定性要高于速度

网友:
s3610更新e2固件也降速了10多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