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复品字插头电源线

楼主(2023-10-27):
厨房用的电热水壶电源线外皮老化开裂了,现在用热熔胶简单修复一下使用估计也用不了多久,因为现在买的成品电源线质量大多都不太好所以打算在网上买个品字插头diy一根线正好我有好几根非常粗的排插电源线。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外面缠点胶带好些

网友:
用AB胶也行

网友A:
品字插头或插座买那种拉扣接线的

网友B:
品牌机电脑原装的质量比较好,还有台湾品牌电源线也不错,去这段时间翻出来至少用50根各种电源线

楼主:
ap胶我还没有用过倒是有一支强力百得胶不知道合不合适,因为胶水有刺鼻味道我一般很少使用。

网友:
这样也行,怕是用不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字插头或插座买那种拉扣接线的

能买到拉扣接线柱的当然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机电脑原装的质量比较好,还有台湾品牌电源线也不错,去这段时间翻出来至少用50根各种电源线 ...

原装品牌机电源线质量确实不错就是有点短。

网友C:
热熔胶不行,要用AB胶。最好是拆开头子,修好后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熔胶不行,要用AB胶。最好是拆开头子,修好后粘好。

插头没有问题是线的外皮开裂里面的线是完好的。

网友D:
肯定用不长,临时救急还可以。

网友E:
热熔胶感觉太容易脱了

网友F:
这种插头有陶瓷的,红包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插头有陶瓷的,红包可

我不喜欢陶瓷的不耐摔呀!一般也不是插头有问题大多是线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熔胶感觉太容易脱了

是的,我用热熔胶修复了不少东西有的几个月脱落有的也可以用一年多,主要是我不喜欢用有刺鼻味道的胶水。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都是直接上PVC胶布,然后外面再用纸胶带就是那种美纹纸胶带再粘一层省得PVC胶布往外渗胶

网友:
插座便宜货都是用会生锈的铁片的,也有用导电很差的黄铜的。想要品牌线的磷青铜插座真是大海捞针。
这些电器经常移动的话,应该使用橡胶线带防拉绳的,以前买的美的电火锅是橡胶线的用了十年,之后买的都换成PVC塑料线了,冬天硬如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用不长,临时救急还可以。

是呀,因为经常插拔还有油烟的腐蚀已经用坏了好几根品字插头电源线了。

网友:
能自己动手搞定的事情绝不花钱换的态度应要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