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泰格信A923台灯,明暗闪烁拆机维修

楼主(2023-10-27):
台灯特点:三色温,单按键,带无线充电功能,可以折叠。
问题:台灯亮度不太稳,会有规律的明暗,三种色温下均有。

两个场效应管型号都是A09T,电容分别是1uF、1uF、2uF。小电阻基本都是102、103。

用稳压电源测试,故障依旧。把触摸板上能量的都量了一遍,没发现明显的问题,没有标识的主芯片,也不发热。摸了一下电源板的电阻,好烫,但没坏。
亮灯的时候,电流860-900mA之间。待机时,有16-50mA跳动的电流。
无线充电是个鸡肋,我的手机也不支持,而且一天这么插着,也费电,所以先把线从电源板上拆掉,塞到电路板下面。
马云了一番,没找到一样的板子,马云家的不确定是否能够替换,而同款二手的台灯,同城才15块。陷入迷茫,打算放弃丢垃圾桶,又接上电,发现不闪了。看来缘由就是无线充出故障,干扰到触摸控制板。
台灯的缺点:1、开灯关灯麻烦,按好几下;2、鸡肋无线充,泰格信新款的台灯,都没无线充的功能了。

网友:
改成2个船型开关接限流电阻,电源适配器凑合用。

网友:
电阻拆了把,这玩意耗电厉害
马云个低压驱动,耐C

网友:
看来没做好屏蔽啊

网友:
这玩意耗电厉害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带无线充电的台灯,高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