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巧修塑料板断裂

楼主(2023-10-27):
一个开关盖板断裂两半,用胶粘不适合,受力点无法堆胶,可能粘不住,所以用烙铁烫入不锈钢纱网来加固,效果非常好

网友A:
还不如捡个易拉罐,剪一片一样形状的贴上好看操作也简单。

网友:
干的不错,打磨的平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捡个易拉罐,剪一片一样形状的贴上好看操作也简单。

好奇怎么贴上?用胶水易拉罐皮粘不牢固吧?我觉得楼主这样做最好,烫铁网后表层应该再上点胶做加固和平整。

网友:
不上502加纸巾吗

网友B:
我那个收音机外壳开裂的地方小,就如你这个塑料板上的洞大小位置,就是安装天线孔开裂

没找到这种薄钢网,剪了一块很薄不锈钢片,弯折孔大小放置,再用480胶水粘,目前还没实际去使用,还没到固化时间24小时

昨天塑料片,测试了一下,倒是粘的很紧,用力拉,没拉开

这个塑料片大约1.1MM厚度

网友:
这个创意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捡个易拉罐,剪一片一样形状的贴上好看操作也简单。

你可以试试就知道了,没有好胶很难达到要求强度的

网友C:
看起来应该很费时间才能弄好塑料板有没有变厚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收音机外壳开裂的地方小,就如你这个塑料板上的洞大小位置,就是安装天线孔开裂

没找到这种薄钢网, ...

用薄钢片增大接触面积,然后胶粘,也不错,但还是取决于胶的质量,我这个方法不用胶,但可以达到原塑料的差不多强度,主要是好胶不好买到

网友:
汽车外包围或裙边破裂的维修也都是采用类似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应该很费时间才能弄好塑料板有没有变厚很多呀!

没有变厚,本来用的就是换纱窗剩下的不锈钢纱网,很薄的,用烙铁压入塑料板后,用烙铁抹平在打磨,差不多还是原来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试就知道了,没有好胶很难达到要求强度的

最常见的AB胶+易拉罐同形剪片肯定比你铁丝网要强。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就是热熔胶也足够普通使用了。

网友:
强度估计还可以,就是难看

网友:
可以可以,我还以为是棉花加502呢

网友:
有点费烙铁

网友:
以前用订书钉这样补过塑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