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设计不错,用料不行的老插座(ROTOY MD-82)

楼主(2023-10-27):
邻居搬家不要的老插座,拿回来拆开清理后还能用,看着设计不错,很有特点,但是用料和做工是真不行,可能受限当年的技术吧

网友:
好老的产品啊,用料不咋地。

网友:
插头有创意!

网友:
这种设计本来就是花架子,

网友:
全塑料的,应该不耐用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类型的

网友A:
假地线,要命啊。
万用插座也有好的,例如飞机高铁上用的wonpro稳不落,价格就比较贵了。一个插座模块就得十几块,镀镍的磷青铜夹片,弹簧夹式接线

网友:
铜片挺厚的,就是这种座子容易插。。。松
矫正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B:
那两个斧头型的插口是插啥用的呀!

网友:
似乎这种插座以前常用的,设计都差不多

网友:
原来大功率电器少 所以插座用料都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地线,要命啊。
万用插座也有好的,例如飞机高铁上用的wonpro稳不落,价格就比较贵了。一个插座模块就得 ...

是真地线,只是插座上的地线触片质量很差,很薄的铜片做的,插头上的地线是通过铜片接触在插头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斧头型的插口是插啥用的呀!

哈哈哈,我也不知道,没见过这种插头,当年的插座设计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的插头都能插上,估计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插头标准吧

网友:
中间那根一倒下来,砰!

网友:
有个类似的,带保险,插头几乎是一样的,但是里面的黄片,软、薄

网友:
设计也很不安全,活动件易坏

网友:
塑料都老化了

网友:
做工不行,塑料有点差,时间长了,也发黄。。。。

网友:
带小负荷电器应该还行,大负荷就免了

网友:
看插孔确实早期产品插头有特色头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