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图拉斯智能香薰机CTEA12拆机

楼主(2023-10-27):
一个香薰机,香水用完了。拆开看看。

铝合金机身

底部铭牌

顶部雾化头

介绍

介绍1

介绍2

介绍3

拧下底盖。跟香水瓶

研究一圈,没找到螺孔

找个小玩意,撬开触控板

触控装饰板。(还以为是玻璃的。)

四个螺丝固定

顶盖

一个触控开关。一个雾化头

雾化头,有胶圈

取下中框

电路板,固定在中框上。

电池未鼓包

挺简单的。

胶的材质不错。

充电口

电路板整体。

通电

加上水仓,雾化正常。

雾化细腻(就是超声波雾化)

复原

有空找个香水,装上去。

网友A:
那个雾化片是不是就是以前那种生日卡上的那个压电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雾化片是不是就是以前那种生日卡上的那个压电喇叭

面部补水那种

网友B:
宣传图结构肯定错的,不可能像无刷电机。实际是USB充电加湿器。

网友:
看起来雾化效果还不错

网友C:
电子香薰和古法檀香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宣传图结构肯定错的,不可能像无刷电机。实际是USB充电加湿器。

新款,有些好像是有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香薰和古法檀香哪个好

应该是古法好!塞朋克,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D:
看着以为风扇对流,闹半天用的微孔超声雾化,这种其实对呼吸道刺激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以为风扇对流,闹半天用的微孔超声雾化,这种其实对呼吸道刺激较大~ ...

其实,装一点香水放雾化瓶,手动喷,更健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装一点香水放雾化瓶,手动喷,更健康

我用那种自然挥发的效果其实就正好,挥发速度适中其实无需借助外力的主动挥发~

网友:
都是电子垃圾。。。。

网友E:
类似电子蚊香的结构!

网友F:
香水用完了还能当加湿器用

网友:
商家用这图片描述,算不算虚假宣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那种自然挥发的效果其实就正好,挥发速度适中其实无需借助外力的主动挥发~ ...

还不错哦。固体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电子蚊香的结构!

放驱蚊水?估计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香水用完了还能当加湿器用

的确跟加湿器一样的。

但是这个价格。。。。。。。。。。。。。。

网友:
化学味道吧

网友:
香水加进去一下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