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tp4056充电模块的锂电保护ic,5脚的怎么回事?

楼主(2023-10-27):
本来想把他里面的dw01换成FS312F芯片,但除了蓝色的那款,其他两款应该也是同样芯片,但却是5脚的。有高手帮看下,是芯片不一样还是咋回事?

网友:
丝印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充电管理

网友A:
1图,2图的8脚芯片是4056
3图的5脚芯片,盲猜是500毫安充电的4057
我有第二张图1a充电款的c口充电电路,看了保护芯片的丝印,是5352Aoh
不知道什么芯片
但是不推荐折腾,这新品大概作用就是防止电池过放,防止电池电流过大,其实保护意义不大,只是防止意外而已,概率很低
你换那个,估计作用差不多,没必要换吧

网友:
5脚是锂电一体保护ic很常见,内部集成锂保ic和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2图的8脚芯片是4056
3图的5脚芯片,盲猜是500毫安充电的4057
我有第二张图1a充电款的c口充电电路,看 ...

感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