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LED灯数码管如何电亮控制?使用STM32F103C8T6芯片,通过ULN2803进行驱动

楼主(2023-10-27):
这样的灯板怎么进行电亮控制哇

两条单独的线,分别接红色和绿色的灯,使用STM32F103C8T6芯片,通过ULN2803进行驱动,共阴极的数码管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define U4P1_PIN     GPIO_Pin_0
#define U4P1_High()  GPIO_SetBits(GPIOB,U4P1_PIN)
#define U4P1_Low()   GPIO_ResetBits(GPIOB,U4P1_PIN)

#define U4P2_PIN     GPIO_Pin_1
#define U4P2_High()  GPIO_SetBits(GPIOB,U4P2_PIN)
#define U4P2_Low()   GPIO_ResetBits(GPIOB,U4P2_PIN)

#define U4P3_PIN     GPIO_Pin_3
#define U4P3_High()  GPIO_SetBits(GPIOB,U4P3_PIN)
#define U4P3_Low()   GPIO_ResetBits(GPIOB,U4P3_PIN)

#define U4P4_PIN     GPIO_Pin_4
#define U4P4_High()  GPIO_SetBits(GPIOB,U4P4_PIN)
#define U4P4_Low()   GPIO_ResetBits(GPIOB,U4P4_PIN)

#define U4P5_PIN     GPIO_Pin_5
#define U4P5_High()  GPIO_SetBits(GPIOB,U4P5_PIN)
#define U4P5_Low()   GPIO_ResetBits(GPIOB,U4P5_PIN)

#define U4P6_PIN     GPIO_Pin_6
#define U4P6_High()  GPIO_SetBits(GPIOB,U4P6_PIN)
#define U4P6_Low()   GPIO_ResetBits(GPIOB,U4P6_PIN)

#define U4P7_PIN     GPIO_Pin_7
#define U4P7_High()  GPIO_SetBits(GPIOB,U4P7_PIN)
#define U4P7_Low()   GPIO_ResetBits(GPIOB,U4P7_PIN)

#define U6P1_PIN     GPIO_Pin_8
#define U6P1_High()  GPIO_SetBits(GPIOB,U6P1_PIN)
#define U6P1_Low()   GPIO_ResetBits(GPIOB,U6P1_PIN)

#define U6P2_PIN     GPIO_Pin_9
#define U6P2_High()  GPIO_SetBits(GPIOB,U6P2_PIN)
#define U6P2_Low()   GPIO_ResetBits(GPIOB,U6P2_PIN)

#define U6P3_PIN     GPIO_Pin_10
#define U6P3_High()  GPIO_SetBits(GPIOB,U6P3_PIN)
#define U6P3_Low()   GPIO_ResetBits(GPIOB,U6P3_PIN)

#define U6P4_PIN     GPIO_Pin_11
#define U6P4_High()  GPIO_SetBits(GPIOB,U6P4_PIN)
#define U6P4_Low()   GPIO_ResetBits(GPIOB,U6P4_PIN)

#define U6P5_PIN     GPIO_Pin_12
#define U6P5_High()  GPIO_SetBits(GPIOB,U6P5_PIN)
#define U6P5_Low()   GPIO_ResetBits(GPIOB,U6P5_PIN)

#define U6P6_PIN     GPIO_Pin_13
#define U6P6_High()  GPIO_SetBits(GPIOB,U6P6_PIN)
#define U6P6_Low()   GPIO_ResetBits(GPIOB,U6P6_PIN)

#define U6P7_PIN     GPIO_Pin_14
#define U6P7_High()  GPIO_SetBits(GPIOB,U6P7_PIN)
#define U6P7_Low()   GPIO_ResetBits(GPIOB,U6P7_PIN)

//red,green

#define R_PIN     GPIO_Pin_2
#define R_High()  GPIO_SetBits(GPIOA,R_PIN)
#define R_Low()   GPIO_ResetBits(GPIOA,R_PIN)

#define G_PIN     GPIO_Pin_3
#define G_High()  GPIO_SetBits(GPIOA,G_PIN)
#define G_Low()   GPIO_ResetBits(GPIOA,G_PIN)

void SMG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SMG_PIN;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U4
        SMG_PIN.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SMG_PIN.GPIO_Pin = U4P1_PIN | U4P2_PIN | U4P3_PIN | U4P4_PIN | U4P5_PIN | U4P6_PIN | U4P7_PIN;
        SMG_PIN.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SMG_PIN);

        //U6
        SMG_PIN.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SMG_PIN.GPIO_Pin = U6P1_PIN | U6P2_PIN | U6P3_PIN | U6P4_PIN | U6P5_PIN | U6P6_PIN | U6P7_PIN;
        SMG_PIN.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SMG_PIN);

        //RED,GREEN
        SMG_PIN.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SMG_PIN.GPIO_Pin = R_PIN | G_PIN;
        SMG_PIN.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SMG_PIN);

  R_Low();
        G_Low();
}

uint16_t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16_t disp[2];
uint16_t temp,i;

void zxm_Init(void)                                                        //字形码函数
{

                        disp[1] = table[i/10];                                //数码管显示十位数字的字形码
                        disp[0] = table[i%10];                                //数码管显示个位数字的字形码
                        temp = (disp[1]<<8)|disp[0];        //十位数的字形码左移8位,然后与个位数的字形码合并
                        GPIO_Write(GPIOB,temp);
                        Delay_ms(300);
}

int main(void)
{
        SMG_Configuration();

        while (1)
        {
                for(i=99;i>0;i--)                        //数码管从99开始自减,到0结束
                {
                        if(i>=80)
                        {
                        zxm_Init();
                        Delay_ms(300);

                        R_High();        //红亮
                        Delay_ms(200);
            G_Low(); //绿灭
      Delay_ms(200);

                        }

                        if(i<80)
                        {
                        zxm_Init();
                        Delay_ms(300);

                        G_High(); //绿亮
                        Delay_ms(200);
                        R_Low(); //红灭
      Delay_ms(200);

                        }
                }
        }
}

为什么,我想对其进行80以上红灯亮,80以下绿灯亮,为什么我的这个全亮了,控制不了
并且个位数一直乱码,红绿灯全亮了
十位数是正常的,但是红绿灯全亮了
我检查了引脚是正常的,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A:
呀,捡了个红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呀,捡了个红绿灯?

板子是红绿灯珠的,通过那两条线,给电平控制红灯亮还是绿灯亮,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控制不了,全亮了,并且个位数还是乱码显示。

网友:
能发一下原理图吗?

网友:
你先别有程序点亮, 你就用电源点亮(做好限流), 可以用电源一笔一笔点亮, 记下这一笔一笔点亮时的引脚, 再去用程序.

再用程序测试, 先点亮个位A,延时(或等按键)再显示B,,,,,F,再显示10位的A/B/C...F. 看是否能完成.先测试一种颜色, 再测试另一种颜色.

这样大概知道是线没找好,还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
需要按段位进行编组,一个字分7个段,每个段再分红绿,这样应该有14组。
控制的话所有段位LED共阳,在驱动电压不超过7V的时候,只用74HC595即可,超过了,则需要74HC595+ULN2003/ULN2803进行控制
另外由于是红绿驱动电压不同,如果是采用以上控制,在电源设计时,要分两路电源分别给红绿供电,电压要可以微调,以便 亮度一致

网友(2023-12-15):
这不就是大号的数码管吗,原理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