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罗技M175/185鼠标改锂电池经验

楼主(2023-10-27):
RT,手上现有的两个鼠标,一个罗技M175,一个罗技M185,实际上就是同一个鼠标,其中罗技M185是175的简配版。这两个鼠标都是单节AA电池供电

想把这两个鼠标改成锂电池供电,看了论坛的一些帖子,也拆开看过电路板了,测量升压后电压是2.2V。另外升压控制貌似是集成在红外接收那个小模块上的。

不敢直接改,怕烧坏了。发个帖子问问有人改过吗?拆掉电感后直接在2.2V的那个电容并连上分享下经验,失败的成功的都可以。

网友A:
改了很多了,单节的俩节的仨节的都是直接上锂电池,啥问题都没有,空调遥控器也是,鼠标键盘也是,收音机也是,万用表也是

网友B:
劝你放弃,我也想改来着,然后发现充电太麻烦了
直接pdd上几块钱买那种c口充电的5号电池
一步到位,省心省力

但是切记,那电池只能拿下来充电,不能在设备上直接充电
半年前吧,有人发图,说自己烧了设备,原因就是电池插在鼠标里,侧面充电口直接就插了c口线,电池正负极直接变5v,烧鼠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了很多了,单节的俩节的仨节的都是直接上锂电池,啥问题都没有,空调遥控器也是,鼠标键盘也是,收音机也 ...

真假啊,4.2V直接往1.5V鼠标上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假啊,4.2V直接往1.5V鼠标上杠?

常见的无线芯片工作电压都在2.7-5V吧。。3.3-3.6V的是最多的,单节的都是进去升压的,所以电池消耗很快

网友:
直接换成1.5V的充电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劝你放弃,我也想改来着,然后发现充电太麻烦了
直接pdd上几块钱买那种c口充电的5号电池
一步到位,省心省 ...

赞同,除了两节或3节串联外,单节还是不要动了

网友:
一年才换一节电池,没有改锂电的必要了。
办公天天用的情况。

网友:
我的罗技304改了锂电容
加上了无线充电和C口
3.7v锂电容实际容量大概200毫安左右
用的不多的话,大概两周冲一次
有时候上班中午休息时,放在无线充电板上放着,自己就充电
忘记用的一个什么芯片降压的,C6023还是什么,直接接的芯片,外围本有两个电容的,直接省略
充电有手指大的C口带保护板的,直接接3.7v锂电容,保护板输出接降压1.5V后给鼠标供电

网友:
185比较省电吧

网友:
我家的185用质量好的电池就是不关电源也用1年,没必要这样折腾

网友:
直接换一只充电的镍氢电池多好,185耗电很小的。

网友:
图什么,改了会降低续航。一节干电池能用1年多,锂电池你能放进去多大的?自放能撑多久?

网友:
我这个M345,很奇怪,买了用三年没换过电池

网友:
有AA的锂电池,但要注意电压

网友(2024-02-06):
我的M705,开关常开,用得少,也一两个月了么,2节并联的,懒得改了

网友(2024-03-19):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无线芯片工作电压都在2.7-5V吧。。3.3-3.6V的是最多的,单节的都是进去升压的,所以电池消耗很快 ...

只是极限范围,稳定在3.3v还是最好的!就好像你的车能跑240码,能一直那样跑吗?
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D:
185红壳大那个特省电,比灰壳那个省电。

网友:
直接换充电的镍氢电池不就行了,拆下充电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5红壳大那个特省电,比灰壳那个省电。

我红壳(较新)、灰壳(较旧)各有一个,我手上的刚好相反,红壳的用不了的电池给灰的还能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