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推荐一款比较顺溜的无线键鼠套装吧。

楼主(2023-10-27):
说到顺溜,就主要讲的鼠标在垫子上比较滑的那种,不要涩涩的那种啊,要左右手通用的哟,谢谢各位了。

网友:
鼠标垫上抹上油,保证顺滑

网友A:
看你具体什么需求,便携还是什么其他的,我最近研究了下便携的,罗技k380+鹅卵石鼠标
没什么性能,就是便携,方便,顺滑,我印象中只要贴了特氟龙贴脚的都差不多

网友:
用过好几个牌子的,省心还是逻辑,

网友:
罗技的还是不错的,当然还要看价位

网友B:
无线的就没有顺溜的~总会干扰,总会卡。

网友:
每个人使用习惯不一样,最后还得靠自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线的就没有顺溜的~总会干扰,总会卡。

用延长线把无线接收器移到电脑桌子上面,保证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延长线把无线接收器移到电脑桌子上面,保证顺滑。

我早已经这么干了,参考了坛友的建议,准备买特氟龙鼠标脚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具体什么需求,便携还是什么其他的,我最近研究了下便携的,罗技k380+鹅卵石鼠标
没什么性能,就是便携 ...

谢谢你的建议,我准备买点特氟龙的鼠标脚贴试试。

网友:
买点好用鼠标脚贴贴上就顺溜了。

网友:
无脑上雷蛇

楼主:
有人推荐我上雷蛇帝王蝶玻璃鼠标垫,我还是从最小的投入开始尝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推荐我上雷蛇帝王蝶玻璃鼠标垫,我还是从最小的投入开始尝试吧。

光伏玻璃板,平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