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用来下bt,多大容量机械硬盘的性价比最高?

楼主(2023-10-27):
手上的盘都是3t的,
新盘是不是买8t的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
看预算,我选的是4t垂直盘,反正实测屋子再大也就是咳咳,大房子嘛
然后现在看看,2t还没塞满,我要什么大房子

网友:
NAS自带的4T  还没满

网友:
尽量不要选叠瓦盘,否则下载速度超过10MB/S,硬盘就卡死动不了。

网友A:
我赶时髦买了块8T的,回来4代机不认,BIOS里找不见硬盘,放了两年便宜卖了,又买了两个4T的,机子里装一块,另一块当仓库放东西收藏,放着安心

网友:
下载盘用4T的吧,再大的作为冷数据盘。

网友:
反正我选择的是4T

网友:
那么大的盘都装的啥,我平时一个500G都装不满

网友:
大量BT我用16的

网友:
我都是用1T的,不是叠瓦盘,启动很快,一般通电3秒就可以读写了,读写速度也快,手头3T,4T的通电七八秒才能读写

网友:
1T已经够了,下BT的盘一般都是暂存,里面东西来来去去的

网友:
搞个500G当下载盘,坏了也便宜

网友B:
下载用4T的,再大的作为冷数据盘

网友:
西数/日立 10T 企业级闭眼买,再大容量就是氦气盘了,不推荐。

网友C:
现在性价比最高的好像是12T还是14T的

网友:
都用来下载什么呀

网友:
小姐姐竟然会没地方住?
不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赶时髦买了块8T的,回来4代机不认,BIOS里找不见硬盘,放了两年便宜卖了,又买了两个4T的,机子里装一块 ...

4代机什么意思?CPU里面带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性价比最高的好像是12T还是14T的

西数12T的盘性价比比较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用4T的,再大的作为冷数据盘

8t的盘,你不用来做下载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