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跳线求助

楼主(2023-10-27):
求助各位大佬

这个版型的2246en
4贴4CE该怎么贴
跳线怎么跳
土狗又是哪个
感谢大佬们!!

网友A:
4贴贴F1 F2 F9 F10,图中画出来了,土狗是R23,CE跳线跳RCE1 RCE3 RCE5 RCE7,你这个图实在是有点不清楚,看不清CE跳线,楼主自己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贴贴F1 F2 F9 F10,图中画出来了,土狗是R23,CE跳线跳RCE1 RCE3 RCE5 RCE7,你这个图实在是有点不清楚, ...

按照你的指导,已经识别全部16CE,感谢

楼主(2023-12-07):
引用 网友A:
4贴贴F1 F2 F9 F10,图中画出来了,土狗是R23,CE跳线跳RCE1 RCE3 RCE5 RCE7,你这个图实在是有点不清楚, ...

再请教一下,8贴4CE是否可行,可行的话该跳哪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8贴4CE是否可行,可行的话该跳哪些?

可行,8贴4ce的跳线和4贴4ce是一样的无需改动,直接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贴贴F1 F2 F9 F10,图中画出来了,土狗是R23,CE跳线跳RCE1 RCE3 RCE5 RCE7,你这个图实在是有点不清楚, ...

这板子其实ce跳线标得挺清楚的,只是标不在跳线旁边的多,要会看标记在附近找标注罢了。

ps:这板子的供电不咋滴,25nm以上老制程,不建议超过32die,不然容易adj。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8贴4CE是否可行,可行的话该跳哪些?

不建议。你这是32nm老制程颗粒,4贴已经32die了,这板子供电不咋滴。

ps:通过ID查,SS32MVCCQ应该是3.3的,这板子默认是1.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你这是32nm老制程颗粒,4贴已经32die了,这板子供电不咋滴。

ps:通过ID查,SS32MVCCQ应该是3.3 ...

感谢大佬提醒,虽然8贴已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提醒,虽然8贴已开

好的。虽然我也是8贴,不过是SNK1z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