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两轮电动车码表做霍尔计数探头并封装

楼主(2023-10-27):
两轮电动车原来是没有码表,是后来加装的,码表自带的计数探头是干簧管,
加装半年不到在一个晚上刚过路口与逆行的醉鬼撞车,把干簧管摔出了问题里面接触不好,探头时而有信号时而没有信号。
然后改成自制霍尔计数探头这样性能比干簧管可靠,到目前已经稳定用了5-6年,
现在码表有个问题有时候速度不准偏低3-4公里,里程百公里少18-22公里。
刚开始出问题只是在太阳下暴晒温度达到38度以上会出现速度不准偏低,温度降到36度以下就恢复正常,发展到现在气温低时有时也会出现速度不准偏低。
之前查过码表主板没有问题,只能怀疑霍尔探头有问题,所以才重新做一个与之前做的一样的。

找出之前第一次改造时买的霍尔

探头线用外径1.8mm四芯屏蔽线

]

焊接好霍尔后,用酒精清洗掉霍尔与连接线上的焊剂与污渍

由于探头是安装在车子前叉上是暴露在外,必须做防水处理,
就用3年前买的环氧树脂给探头做个封装,环氧树脂已经过期,但是还能用就不花钱去买。

给探头做封装要先找个合适的塑料壳子,用环氧树脂把探头封固在塑料壳子里,
找了很久没有合适的塑料壳子,最后只能用两芯2.5mm²的硬铜线的外皮做个模具

把铜芯抽掉,霍尔放进去刚刚好,

由于模具两端都是开口的没法灌注环氧树脂,必须堵住一端的开口,
开始想用胶带封,想想不行胶带封不严会有空隙,还是用钳子夹吧

为了保证霍尔与线在模具中央,得做一个支架固定霍尔

把清洗干净了的霍尔装进模具并固定在模具中央,下一步灌注环氧树脂

所有前期工序完成,灌注环氧树脂,按比例调好环氧树脂

48小时后环氧树脂凝固,用刀把模具割开,封装已成型但还得修整一番

修整好后上电测试,找出正面作好标记,

最后封装好的探头,还要用704硅胶密封在用包装欧姆龙继电器的PVC管做的壳子里加强防水性能,这样才能安装在车子前叉上

网友:
这个做的好   防水又结实

网友:
不会用环氧树脂防水,正好这个可以学习

网友:
我感觉直接704封胶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提供分享!

网友:
方法不错,学习以后可以在其他上面借用。

网友: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做的不错。

网友A:
求分享,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
确实可以啊

网友:
环氧胶强度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分享,怎样接线,谢谢

接线图如下,输出信号为低电平
霍尔面向自己(印章面),管脚向下,
从左到右分别为:1脚:正极(开关霍尔4.5V到24V)、2脚:负极、3脚:输岀(信号

网友B:
能直接替换干黄管吗

网友:
楼主改装结实耐用

但是淘宝零件质量不行

网友A:
朋友,太感谢你了,我也做一个。

网友C:
学习了,环氧树脂应该能用704或热熔胶替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环氧树脂应该能用704或热熔胶替代吧

热熔胶只能在室内室温下使用也不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太感谢你了,我也做一个。

能对你有所帮助这个帖子也就没有白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直接替换干黄管吗

码表计数信号电平与霍尔输出电平一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D:
这个还要12V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要12V供电吧

4.5-28V范围很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