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人用过这种太阳能控制冲4串磷酸铁锂电池吗?怎么不好用

楼主(2023-10-27):
有人用过这种太阳能控制冲4串磷酸铁锂电池吗?怎么不好用,电池没满的时候,还正常,电池满电了,这玩意就一直跳变输出太阳能板的电压到电池端来,太阳能板19v,他就一直脉冲跳19v,电池没满的时候到是正常的,

电池四串铁锂,带保护板,满电电压是14.6v,这个控制器也调到B3,也就是14.6v,

还有这这玩意上面没看到电流检测电阻,也没看到康铜丝,他是怎么控制电流大小的,这个是10a的,在加三个管子是不是可以变成20a

网友:
磷酸铁锂有保护板吗? 低成本应该可以使用,建设使用MPPT的控制器

网友A:
这种就是pwm的dc-dc,并没有所谓的mp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是pwm的dc-dc,并没有所谓的mppt

上面没有一个字提到是mppt吧,只是简单搞下感应照明,30w的板子,用不上mppt,

网友B:
我买的4串磷酸铁锂电池板是异口保护板输入输出隔离的,没太阳能控制器,就是19V太阳能板直充,有2块电池用了十年了没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4串磷酸铁锂电池板是异口保护板输入输出隔离的,没太阳能控制器,就是19V太阳能板直充,有2块电池用 ...

有这么屌的保护板吗?还带降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没有一个字提到是mppt吧,只是简单搞下感应照明,30w的板子,用不上mppt, ...

mcu control。压根没有mcu好不好

电池满了,超压了,电池保护板就保护了。可见,它的限压都不可靠

网友C:
因为是dcdc恒流不恒压充,电池满了,保护板跳了断开了,相当于空载。所以19v出来了。保护板过冲恢复了,电压又下去了

网友:
能用就是充电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是dcdc恒流不恒压充,电池满了,保护板跳了断开了,相当于空载。所以19v出来了。保护板过冲恢复了,电 ...

板子上根本没有电感,就没有所谓的dc-dc电路,单纯用pwm控制电压的吧,不懂这种控制器的设计思路

网友D:
电池保护板保护了,保护板断开充电,控制器上的电压就会升高到太阳能板空载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 control。压根没有mcu好不好

电池满了,超压了,电池保护板就保护了。可见,它的限压都不可 ...

mcu还是有的,在屏幕下面,然后按键可以控制机种电池类型的电压,有B1 12.6v对应3串三元的,有B2 14.2v对应铅酸12v的,B3是14.6v对应四串磷酸铁锂的,如果没有mcu这些功能不可能实现

网友D:
把控制器设定的充电电压调到14.4V试试,如果仍然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电池不均衡了,某个电池先充满,整个电池电压还没有达到14.4V或者14.6V,保护板就提前断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还是有的,在屏幕下面,然后按键可以控制机种电池类型的电压,有B1 12.6v对应3串三元的,有B2 14.2v对 ...

不觉得你这个东西有真正的限压。都是靠保护板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保护板保护了,保护板断开充电,控制器上的电压就会升高到太阳能板空载电压 ...

这样不会直接搞坏负载,和电池吗?控制器再怎么设计不会这样吧,直接把19v加到后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控制器设定的充电电压调到14.4V试试,如果仍然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电池不均衡了,某个电池先充满,整个 ...

没有14.4v这个档,只有14.2,的铅酸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不会直接搞坏负载,和电池吗?控制器再怎么设计不会这样吧,直接把19v加到后级 ...

控制器里面没有DC-DC电路,只有PWM 控制MOS管不断开关

网友:
不靠谱的东西,用一次就丢一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屌的保护板吗?还带降压的

我在输入端接个电压表充电中14.4V以下,充满就截止了,然后输入端有19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