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昱能500W光伏并网微逆变器改独立逆变器附原理图

楼主(2023-10-27):
昱能500W光伏并网微逆变器接上24V蓄电池,红灯闪一下,绿灯闪三下,自检完成后红灯隔10秒钟闪一下,DCDC升压电路不工作。把该逆变器的220V输出端接到220V单相电上,采集电网数据后,指示灯由红灯闪变为绿灯隔10秒钟闪一下,开始正常工作。正在考虑怎样改成蓄电池逆变器。

网友:
做工真好,功率太小,没多大用

网友:
用的料的品牌还是挺正的

网友:
这个好,出来的肯定是标准正弦波

网友:
估计要改FPGA芯片程序,或者另外做一个东西模拟电网信号,欺骗FPGA

网友:
有过零检测,但这种并网机只提供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还是要靠电网提供,没电流时逆变器就会提高电压来让逆变器有电流输出,所以用外部引导来欺骗其实不是很安全,负载小了电压会定格输出。

网友:
看这做功,零件布局真舒服,功率虽小点,不便宜

网友:
看不懂,只能帮顶一下。不过楼上的楼上的楼上的回复感觉比较专业,需要注意安全。

网友A:
并网逆变器基本不好改成独立的逆变器,需要连接市电或者工频逆变器才能工作,除非它支持离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网逆变器基本不好改成独立的逆变器,需要连接市电或者工频逆变器才能工作,除非它支持离网模式。 ...

谢谢回复

网友:
谢谢楼主,可惜是10年前的老方案了。

网友:
现在并网发电的那个盒子都很大很大

网友:
这个看着做工不错,请教一下大家,假如输出端没有用电设备,输出的电会不会向外电网输出,电表也会转动的呢

网友(2024-03-02):
这做工相当的好,

网友:
也淘了个类似的,试试能不能改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