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中兴光猫f4610u 拆解

楼主(2023-10-27):
MTK方案(MT7976DN+MT7916AN)

CPU的型号是ZX279131

CPU的左边有内存芯片,型号是H5TQ4G63EFR-RDC,容量512MB,海力士DDR3内存颗粒。

楼主:
CPU的左边有内存芯片,型号是H5TQ4G63EFR-RDC,容量512MB,海力士DDR3内存颗粒。

网友:
中兴不是一般都是这样的,之家主控加mtk的WiFi

网友:
中兴自己的CPU

楼主:
ZX279131 ONU芯片硬件手册  道客巴巴可查

网友:
千兆口带无线,功能挺 全

网友:
这个退下来还能干什么

网友:
带5Gwifi的光猫

网友:
中兴用自己家的CPU,用MTK家的其它芯片。。

网友:
这个可以改GPON,型号对应7610U

楼主:
版本是T3的,降级刷机固件好像没有下载,目前当无线ap用。

网友:
支持中兴自己的cpu

网友:
看配置还行,中兴的cpu性能估计一般

网友:
可玩性好像不高

网友:
手头有T2版本,可以开Tel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