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认真拆个电动车大灯,外置大灯,聚光灯,led灯

楼主(2023-10-27):
上班出来忙里偷闲发个帖,主要是天气好!
3570灯珠据说是9v的10w-30w都有,是车用汽车电动车摩托车大灯专用,我这个具体应该是10w的,双色温灯珠,芯片是Ln2516资料你们自己去查,那个22ds应该是mos

网友:
理论上led寿命很长,实际都是热死的

网友A:
没有透镜,走在对面的车子晃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透镜,走在对面的车子晃眼

有透镜有透镜,我忘记拍了,

网友:
还有整流桥不是直流供电吗

网友:
这灯有两种颜色啊?看外壳散热杠杠的。

网友:
传说中的鸡屎焊?

网友:
这电动车外装灯散热会好不少

网友:
破坏性一次拆?

网友:
以为是四轮电动车上的 比如BYD 之流的

网友:
以前也拆解过,发现散热不好是损坏的最大问题

网友:
准备要换的节奏

网友:
散热器看着不错,可以改个绿油固化灯。

网友:
这货工作的时候肯定挺热,不过车跑起来就相当于有风冷了

网友:
这帖子里竟然有菊花nc粉,真晦气!

网友:
驱动器一看达不到灯珠额度电流

网友:
热不死才怪呢

网友B:
这种灯我买有一个。室内测试,工作5分钟热得烫手,开车有风吹估计好些。光型就是长方形,投射面积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我买有一个。室内测试,工作5分钟热得烫手,开车有风吹估计好些。光型就是长方形,投射面积不理想。 ...

打出来是长方形,但装在车灯里面不知道啥样子,车灯里面有反光碗,铺路效果如何,因为我一直没试过,我还有一个是同款小钢炮插扣款,我的车灯碗那个洞小了点插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