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车充怎么检查电路哪里出的问题?

楼主(2023-10-27):
12v电源线不小心互碰了一下造成点烟器插座上公牛车充不能用了。纯铜外壳,撬开以后感觉电路这么精致,看不出是哪里坏了?

网友:
元件在电感下面

网友A:
这车充不带保险丝的吗?或者是点烟器座的保险丝坏了呢?

网友:
先查那个贴片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充不带保险丝的吗?或者是点烟器座的保险丝坏了呢?

座没有保险,应该是点烟器电路上面的保险片?

网友:
既然有短路现象,应该重点检查汽车点烟器的电路保险

网友B:
反正都拆开了,找个12V电源接到车充上,看是不是坏了,如果没坏就是车的点烟器保险烧了。如果坏了,再来排查一下

网友C:
两线都短路了,保险就会熔断,换吧。

网友:
检查一下保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都拆开了,找个12V电源接到车充上,看是不是坏了,如果没坏就是车的点烟器保险烧了。如果坏了,再来排 ...

车充烧了,点烟器母座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线都短路了,保险就会熔断,换吧。

哪里看到短路了?已经买新的了,只是想办法修理。

网友:
可以换一个新的充电器了。。。

网友:
应该有保险电阻

网友:
车充芯片如果连自恢复保险都没有的话还是丢了吧,谈不上做工好

网友:
品牌货一般都会带保险丝的

网友:
第一张图没看到类似保险丝的元件,应该在第二张图的电感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