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Tune数据,通常C4不是应该大于O5么,O5>C4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10-27):
重新分配事件计数表明了做扇区重映射的尝试总次数。 成功的转移和不成功的转移都会被计数。

C5 当前待映射扇区计数 Current Pending Sector Count (应小于阈值) “不稳定的”扇区数量,即等待被映射的扇区数量。 如果不稳定的扇区随后被读写成功,这个值会降低,扇区也不会重新映射。 扇区读取错误不会造成重新映射,扇区只会在写入失败时发生重新映射。

无论映射是否成功都会被计入C4,只有映射成功的踩计入O5,
按理说C4应该大于O5,可这里为何O5>C4 (O5为140,C4为0)

网友:
各家的smart规则不一样的,如果是SSD的话,各个代码的意思就更乱了
另外这个软件上的项目名也只是是照本翻译而已

网友:
其实判定很简单,这几个变色,就当这个盘废了。

赶紧换上新的复制文件。

网友:
这硬盘不行了..

楼主:
主要是O5数字太大么?

网友:
如果数据重要,,见红就拷贝出来。。
在安装不重要的电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