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空开脱开时间都是固定的吗,有没不一样的

楼主(2023-10-27):
总空开跟分闸一起跳,虽然一个32一个16a,有没有不一样脱开时间的空开类型,

网友A:
总空开更换个D型的,D型是一点冲击电流不会跳,适合电动机一类,一般C型的跳得快点

网友B:
有启动型空开,总空开可以用,一般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空开更换个D型的,D型是一点冲击电流不会跳,适合电动机一类,一般C型的跳得快点 ...

买了d形,我记得跳脱时间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启动型空开,总空开可以用,一般不建议用!

d类型的吗

网友:
D型空开的脱扣器,在1--5倍电流时的动作时间都是一样的

网友C:
短路一般都会干到前一级。我家里出现过分闸不跳,跳总闸,也是奇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短路一般都会干到前一级。我家里出现过分闸不跳,跳总闸,也是奇怪。

是不是分闸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分闸坏了

分断时间不一样,这个很正常,记得定期测试就好

网友:
有带延时整定的。个头大,价格高。家用不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