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童车改磷酸铁锂,有现成的方案吗?

楼主(2023-10-27):
家里的儿童摩托车电池不行了,是6v 4.5ah。两节磷酸铁锂串联电压相近,可以这么改吗?有现成的卖吗

网友:
没有现成的吧。可以买2串保护板跟单体电池自己组。充电器也得换。

网友A:
自己组吧,记得用保护板

网友:
有个大奔驰,12v的  也想改成锂电的。不过孩子渐渐大了,好像不怎么爱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组吧,记得用保护板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组吧,记得用保护板

10A的保护板可以吗

网友:
淘宝有现成的

网友:
直接买6.4v成品铁锂就行了,几十块钱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做好了。装到车上,效果杠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做好了。装到车上,效果杠杠的

不拍个视频看看吗,这大电池,开起来肯定很欢。。

网友:
10A保护板行吗?我也想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