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人知道电视机遥控器用的纽扣电池是哪种规格的

楼主(2023-10-27):
有人知道电视机遥控器用的纽扣电池是哪种规格的吗?

老家2016年初买的长虹43吋液晶电视,现在家里老人反馈遥控器有点失灵了,应该是电池没电了,是那种很小的遥控器,类似于下图这种,用的应该是纽扣电池,规格未知。

刚好最近要回趟老家,想买个电池更换。

网友:
要么就是7号电池  要么就是CR2032

网友:
如果是钮扣电池,大概率是2032,小概率是2025

网友:
我见过用CR2032的,这种电池跟电脑主板上的电池是一样的

网友:
有点失灵那不是一起换了。。。
遥控和电池一套,现在都有卖的。。。

网友:
电视机,一般7号。设计都要考虑购买的方便性,和存储性

网友:
查一下电视的用户手册,上面有具体的型号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小米的,用的是2032。

网友:
大部分是2032

网友:
电视遥控器,使用频率较高,耗电较大,一般是七号电池,

网友:
小米电视机遥控器比较薄和小,用的是2032纽扣电池;其它液晶电视遥控器略为厚些,用的是7号电池;较老式的电视机遥控器体积比较大,用的是5号电池。

网友:
这个各施各教,没有统一的说法

网友:
1,你先要知道电池在哪里
2,找到了电池,看看上面会有一串数字,按照数字买
(要么写着AA,要么写着2025或2032)
哈哈,混数码的问这种问题很难不让人怀疑发帖灌水赚M币

网友:
看样子像7号电池

网友:
为什么不去淘宝搜一下呢

网友:
电视机遥控器除了个别用2032,大部分都是7号电池

楼主:
好的,多谢以上坛友的热心回复。  是这样的,电视机买了很多年,放在老家,一直是老人用,我在外地。偶尔回去几次,那个遥控器很小,很薄,基本判定用的不是7号电池,网上搜索那个型号的电视机,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老人也不知道怎么拆开那个遥控器看,刚好最近要回趟老家,老家那边不方便,这种小东西不好买,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
孝心可嘉!不过这种事可以委托当地懂的人先看一下是哪种电池,防止买错!

网友:
CR2032是最常见的纽扣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