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懂行的帮我看一下这个球泡,还有色温推荐值

楼主(2023-10-27):
准备放在客厅,多灯一起的吊灯。
准备用3只7W的,

小孩的书桌在客厅(有台灯)。
这个客服居然推荐我用白光!我准备选 4000K
某利浦的高显有两种,3000K与6500K,
这个雷土的有4000K的。
这个Ra97靠谱不?
反正是多头灯,搞三种色温混用怎么样?

网友:
色温高蓝光强,色温低蓝光弱。

网友:
4000K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啊,你去搜一下我的帖子,前几天发的,标题是 花22元撸的手环和电筒,你就撸那个电筒吧,便宜的要命啊,拿回来取灯珠。那个是高端货日亚灯珠,显色性和亮度和色温无可比拟,你拆了灯珠改个灯吧,绝逼好用啊,用一颗灯珠就行了,至于怎么改就不要我交啦,随便找个台灯把所有灯珠取掉,然后中间位置安一个日亚灯珠啊,当学习台灯足够啦,前提是你得有动手能力啊,下面是我改在一个电筒上面的,你看看爽不爽啊
我发两张图啊,你看看啊

网友:
客厅简易用6500k的,

网友:
可调光,怎么样,不,是可调色温

网友A:
自然光就是暖黄与正白一起亮,我买的灯就是三种模式,黄,白,自然光,我给改成白,自然光两种模式。

网友B:
雷士的论坛里有拆解,它的设计不靠谱,比较热。
纠结色温的话,不如买可调色温的。
福珠3挡3000-4000-6000K色温可调才十几块,也是高显色。

网友:
家里用暖白光,就是4000K那种。

网友:
选暖白就行。
这个灯除了有电流声,算是不错的

网友:
客厅最少用4个7W球泡,我的客厅用了6个(自己做的采用高显指5000K灯珠,降功率使用实际功率每个5.5W),台灯建议用4000K色温高显指灯珠。

网友:
台灯就弄个60或者100瓦特的白炽灯最好了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4000K左右色温,平时使用和阅读都很舒服
国标要求:
夜晚使用阅读台灯建议色温不超过4000K
教室灯具色温3300K-5300K

网友:
家用千万不要用6000K,这种办公场所才会用,家用就4000K最好。

网友:
对色温有要求任何led都比不上日光灯。

网友:
我用6500的敞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然光就是暖黄与正白一起亮,我买的灯就是三种模式,黄,白,自然光,我给改成白,自然光两种模式。 ...

反正是多头灯,搞三种色温混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士的论坛里有拆解,它的设计不靠谱,比较热。
纠结色温的话,不如买可调色温的。
福珠3挡3000-4000-6000K ...

长见识了,它是怎么调整色温的?

网友:
看过好多雷士都是阻容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