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牙功放板請教

楼主(2023-10-27):
坛友能帮我看看这个蓝牙功放板原来是在哪里使用的,之前在二手交易区买了一块。补充:开机会有打印魔镜欢迎你,语音提示!

网友A:
双声道数字功放。只用了一路,另一路是没贴元件。LP,LN是左喇叭正,负。RP,RN是右喇叭的正,负。
不过看是双声道改成了BTL方式只输出一组以提升输出功率。改双声道还要补元件,去掉R5,R34。改工作模式什么的,要研究研究。

声音有点像是R7,R17这两个电阻从蓝牙输出连接到功放输入的。Q1,Q2两个三极管是控制待机和静音的。

楼主:
圖片編輯得不是很好就上傳了,請將就看看,謝謝!

网友:
用法自由发挥。电源----输出

网友B:
用法自由发挥想象

蓝牙板+D类功放25Wx2

网友:
数字功放,用在那里,真的自由发挥了。能响的产品,都有可能用它

网友:
桌面小音箱

网友:
功放板肯定是音响用的啊,具体型号估计没人看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法自由发挥想象

蓝牙板+D类功放25Wx2

這個可以25w?看網上介紹好像15w.

网友:
用起来就好了,要知道他原始使用信息干什么呢?

网友:
打印魔镜是不是商场拍大头贴的?

网友C:
居然支持四声道,好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支持四声道,好厉害啊

只是双声道,木有四声道。顺便问一下,平时歌曲是双声道,人只有两只耳朵。上四声道有用吗?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
四声道 是环绕声,需要相应的软件支持

网友C:
两声道是因为主板的元件还没有焊全,如果补焊元件就能实现四声道了。在主板已经丝印spk-lp、spk-ln等字样。

网友:
补焊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声道是因为主板的元件还没有焊全,如果补焊元件就能实现四声道了。在主板已经丝印spk-lp、spk-ln等字样。 ...

多问一句,补焊全零件后。怎么接线实现4声道?输出焊盘只有4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声道数字功放。只用了一路,另一路是没贴元件。LP,LN是左喇叭正,负。RP,RN是右喇叭的正,负。
不过看是 ...

坛友简直是大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问一句,补焊全零件后。怎么接线实现4声道?输出焊盘只有4个点。

四声道接地是公用的,每一个点就是一个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