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带蓝牙接收的同轴、光纤音频解码器拆解,型号:YQ-88C,里面可真简单呀!

楼主(2023-10-30):
撸的新电视机音频只有同轴输出接口,没法直接接老功放了
在马老板家撸了个带蓝牙接收的解码器,也算给功放增加蓝牙播放功能

到手26个大洋,送了2根同轴和光纤线

这玩意是塑料壳的,体积很小,和常见充电头差不多

一侧是同轴及光纤数字输入端

另一侧是左右音频模拟输出RCA口,以及电源插座

背面有个螺丝

壳子为插销结构,拆开就是这样

板子也没固定,直接拿出来

正面,主要是各接插件

主控芯片没查到相关资料

还有晶振等其他元件

板子背面

全家福

试用确认同轴解码、蓝牙接收解码功能均正常,也没明显的静噪,就是蓝牙音量有点小
这玩意是第一次用,也不知道和贵的比,有什么差异

网友A:
光纤需要接收光电管的,难道都集成到插座上面了?

网友B:
前几年我买过一个,是铁壳的,不带兰牙

网友:
现在的产品方案真是简洁

网友C:
光电管呢?看样子光纤又是一个假的

网友:
一个集成块,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
电路板布局整洁、干净、漂亮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光电管呢?看样子光纤又是一个假的

光电管在那个接口里面,外面看不到

网友:
电路板布局整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电管在那个接口里面,外面看不到

一体式的了,这集成度越来越高了,我还停留在光猫那种分体式的光电管的概念当中

网友:
jl蓝牙几乎垄断低端市场,话说这个价格不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需要接收光电管的,难道都集成到插座上面了?

嗯嗯,接收管确实在座子里面

网友:
蓝牙音量小是否跟你播放设备(手机音量调小有关)?我捡了个骑车要坏的联想挂脖蓝牙耳机,也想把接收板拆出来改个蓝牙接收连接音箱。

网友:
集成度比较高,之前用过类似的,失真和底噪有点大

网友:
蓝牙音量调大后底噪是否明显增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我买过一个,是铁壳的,不带兰牙

铁壳估计屏蔽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需要接收光电管的,难道都集成到插座上面了?

很显然是,除非那个插座是假的

网友:
这集成度必须好评,对降低背噪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