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功率“ LED灯列表

楼主(2023-10-27):
你去买10斤米,商家说好吃,但你买了复,发现商家只给了你6斤,这叫耍秤。买灯呢,亮不亮是主观感受,买led灯,一定要注意功率是否足瓦。买的60W,到货纸标签贴的也是60W,实测40W不到,商家节约了1/3,算盘响啊。

希望坛友们都来跟帖,将足量或不足量的都公布出来,分享给大家购买时能避坑,优胜劣汰。天猫懒了,帮帮它。

购买商家:天猫----睿敬旗舰店

网友:
虚标的太多了,我买到了都让退差价。

网友A:
行业乱象,几乎都是虚标,10W的敢标200W、、、太阳能灯虚标更厉害、动不动敢标2000W、30000W的、、、、

网友:
其实除了功率虚标外还有光效差异更厉害,同功率品牌的和杂牌的亮度往往差异甚大,我自己的经历佛山照明和雷士、欧普同功率的亮度比杂牌亮了不懂多少倍,有个小房间换过好几个杂牌的,功率最大的有36W,这个是虚标的,最长的寿命1年。最近换了个10w的佛山照明,他妈的比前面的几款都要亮,价格也很可以

网友:
山货18650的虚标更甚。

网友:
佛山照明和雷士、欧普,飞利浦都不错

网友B:
近来买了佛山,雷士,欧普三种。  和山寨以及以前实体店的小器鬼的LED对比。   山寨的一般活一季左右就会点不亮(不常点的情况),而且发出的光看起来感觉眼睛很不舒服,功率的话,基本上一倍起步虚标,价钱低,但是换灯泡的人工足以碾压所有正常牌子,之后的对比不再入列。

  小器鬼的因为在实体店买的,价格较贵,也不列入比较,感觉性价比低于上面三种吧。

   佛山的话,就标出的参数而言,在三种中光效垫底,但是价格稳定,基本1元2W以上的价钱,光色满意。       雷士居中光色感比佛山略胜但不明显,但是需要整天蹲特价有才可能买到1元2W,常态价格基本比佛山贵,光效和欧普接近。            欧普的光色和雷士类似,也许差不多肉眼看不出,光效也很接近但是也是最贵的。                另外有一个,雷士3W的球泡灯外壳比佛山5W的还大,也许散热会更有优势。  以上是我使用的感官。

网友(2023-11-28):
一般说来,合适的价格才能买到合适的功率的灯

网友:
不虚标的话,现在动不动100w吸顶灯是有多恐怖

网友(2024-09-26):
就一元钱还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近来买了佛山,雷士,欧普三种。  和山寨以及以前实体店的小器鬼的LED对比。   山寨的一般活一季左右就会点 ...

佛照的散热差,也就比山货强一点点

网友:
还是要买光效高的才好,不然功率看似很大,都用来发热了,反而又不怎么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业乱象,几乎都是虚标,10W的敢标200W、、、太阳能灯虚标更厉害、动不动敢标2000W、30000W的、、、、{:01 ...

2000W、30000W问客服那就是产品型号

网友(2024-11-21):
才买个雷士的感觉还不错哦,

网友:
就是说这种不知名的牌子,没听过的,再看价格卖的明显很低的,说的很好听的。不去碰就完事儿了。 大品牌还处处降低成本,更何况小牌子呢? 欧普的球泡我们从2008年供货给企业,我是做质量检测的。最早生产球泡的欧普,可能就像一个老实的孩子,刚上一年级,非常好的态度准备从头开始好好学习。 那外壳 塑料灯罩是真厚实啊,完全怎么捏都捏不动,灯体直接就是一块压铸铝,然后切削成鳍片的样子,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球泡3瓦用料,如今可以给12瓦球泡用的都没这么多铝。 里面12颗灯珠, 应该是收到技术的限制吧。 3瓦给12个灯珠? 电容能用两个 绝不用一个,3M绝缘胶带,和灌胶,真的是个铁疙瘩。采购价格29.97元 1颗。  真贵啊,当时还是荧光灯时代,欧普的2U 节能荧光灯16元,LED刚上市 3瓦卖到30元。 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网友:
   用照度计可以比较客观地判断灯芯温升,道理是温升高的灯寿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