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营商定制路由器的后门发现

楼主(2023-10-27):
最近听闻移动公司定制路由器,离开江苏就发生锁机。我认为将定制路由器挂在openwrt 固件路由器下面,然后采取抓包,或者挂在Kali Linux 下面来抓包,应该能发现找到定制路由器与它服务器联系的地址或者ip 。然后采取将对应地址或者ip 给它禁止掉

网友:
几个W的宝贝也不用那么当回事吧,随便找个什么东西插上去就行了,又不是天天摆弄的玩意...

另外别像那些个十万个为什么一样那么SB...

楼主:
前辈们,你们是否怀疑过路由器固件的安全性?还是自己编译的安心

网友:
运营商的路由器好多都带锁

网友:
我买的荣耀路由器就是就是江苏的,没有

网友A:
运营商的后门怕什么,,,,他要远程维护类,肯定有些。。。网速是他给的,,就是不让你上相关网页他也可以控制,,,后门算得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营商的后门怕什么,,,,他要远程维护类,肯定有些。。。网速是他给的,,就是不让你上相关网页 ...

如果你从海鲜市场淘来的移动通讯公司定制路由器,用到了联通,甚至江苏移动的设备,离开江苏,就锁,例如如图的版本

楼主:
为ChatGPT的回答做个记录:
如果你怀疑你手里的路由器存在后门,并想要检查它主动连接的网址或IP地址,你可以尝试使用以下软件或方法:

1: Wireshark:Wireshark是一个开源的网络分析工具,可以捕获和分析网络数据包。你可以在连接路由器的计算机上安装Wireshark,然后监视网络流量以查看路由器是否与怀疑的网址或IP地址进行通信。

2: RouterCheck:RouterCheck是一个专门用于检测路由器安全性的应用程序。它可以帮助你发现路由器中的漏洞和可能的后门。你可以在支持的设备上安装RouterCheck应用程序,并运行安全性扫描以查找异常行为。

3: Nmap:Nmap是一个流行的网络扫描工具,可以用于发现网络上的主机和开放的端口。你可以使用Nmap扫描你的路由器,以确定它是否与怀疑的网址或IP地址建立连接。

网友:
后台链接常态化了

网友:
除非你什么都自己来。不然你又不知道软硬件有多少后门??????

网友:
你是接在另一台路由下面?还是要在这台路由里面把对应地址或者ip禁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从海鲜市场淘来的移动通讯公司定制路由器,用到了联通,甚至江苏移动的设备,离开江苏,就锁,例如 ...

没有那回事啊,我这个可以

网友:
就是不让你上相关网页他也可以控制

网友:
买那些有高手破解的通用包的路由器,回来自己刷机

网友:
你是想的真多,锁机只需要IP检测就行了,要什么后门程序

网友:
移动的基本都锁,怕锁机就买能刷机的呗

网友:
原来这个有锁,我这里也有tp的运营商版,wt541那种,性能还不错

网友:
禁止连接省网平台就行了,抓包的确能抓到ip

网友:
以前没关注过这个,不会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