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60hz的微波炉变压器扛不住了,换50hz的就好

楼主(2023-10-28):
初级线圈明显过热烧毁

网友:
电源上串联一个电感分掉部分电压就安全了。

网友:
把输入电压降低到180V试试

网友A(2024-01-23):
烧毁了应该就开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毁了应该就开路了吧

烧保险,一般人遇不到

网友:
这个在中国(除了台湾省60Hz)得降压到200V 50Hz用,可惜了…

网友:
初级线圈烧毁明显负荷过重发热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