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盒子这个应用市场如何卸载或屏蔽?

楼主(2023-10-28):
移动魔百盒c101s  m8233版nand储存。刷机
刷机后挺干净,开机是华为标
安了这个市场后就卸载不掉了,卸载后开机又出现!
恢复出厂设置(10086)还有!
想root又找不到方法,

就是这个

网友:
重新刷机试下啊

网友:
月光宝盒,楼主是至尊宝吗?

网友:
这是固件自带的吧

网友:
刷机固件里自带的,固件不是原厂的

网友:
应该不行吧,不ROOT没有权限

网友:
得root之后,进system目录把app的安装文件删了才行。不root没办法。

你可以装个第三方的应用市场,这个放那不用就行了

网友:
只能刷机,是固件上内置的,卸不了。

网友:
这个盒子之前搞过,刷的也是也是MBOX的固件,不过我是在固件里面把boot.img解包加了supersu脚本,system下添加了supersu的apk,还有就是用IDAPro把revcovery的刷机包校验给屏蔽了,用上面这写方法一套处理,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