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E450笔记本启动这个画面是哪儿坏了?Press any key to exit

楼主(2023-10-28):
一开机就卡在这儿,Press any key to exit,一般是什么坏了?

网友A:
BIOS?硬盘?键盘短路?

网友B:
进 BIOS 选择 Load Setup Defaults 重启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 BIOS 选择 Load Setup Defaults 重启一下看看?

英雄所见略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硬盘?键盘短路?

键盘坏掉了。外接一个键盘,按DEL键后可以进入系统。

网友:
看键盘吃灰已有不短的时间了。

网友:
键盘坏了居然不会直接提示。。。

网友:
硬盘  键盘 出现问题 联想的键盘错误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