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老古董USB2.0无线网卡(PROWARE PSW02G)

楼主(2023-10-28):
一个老古董插电脑上有反应可能是不支持7或者10系统的原因安装不了驱动但是电脑可以识别硬件,直接开拆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
当年的高级货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A:
那个同轴座子是天线插口?

网友:
带同轴的少见

网友B:
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同轴座子是天线插口?

是天线插卡,居然还金灿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着还可以。

以前老货质量都不差

网友:
还是外置天线的啊

网友C:
下载网速可以到10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网速可以到10m吗

其实这个我没有使用过不知道

网友:
带天线的无线网卡

网友D:
带同轴的少见,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同轴的少见,确实

这个是老古董的了可能都有10年历史了

网友:
以前拆过无线网卡,觉得那个时候的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

网友:
这个网卡好像是54M的

网友:
sma天线接头可以外接天线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网速可以到10m吗

54M速率,除以8就是MB/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