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机充电器一定不要贪便宜,拆个三无双口充电器SU100

楼主(2023-10-28):
一个杂牌充电器不敢给手机充电然后就直接拆了,拆开才发现里面烧了。手机充电器一定不要贪便宜,要用原装正规产品

网友:
这块电路板确实挺简陋的。

网友:
颜色就不是高档货

网友:
便宜货容易烧手机.

网友:
这个只能作为小夜灯的电源。

网友:
同意,这个市场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便宜货不止可能烧手机,很有可能引起火灾,除了使用正规充电器,最好是用智能插座定时控制,免得忘记拔了一直带电

网友:
充手机还是尽量用原装的

网友:
直接去官方店里买最可靠

网友:
这种充电器,电路太简单,安全性一般

网友:
这样子的不敢用

网友:
必须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货不止可能烧手机,很有可能引起火灾,除了使用正规充电器,最好是用智能插座定时控制,免得忘记拔了一 ...

感觉这个就不能充手机太简陋了用小夜灯小风扇感觉也不行不安全

网友:
便宜货一般没有CCC认证,安全隐患太大,损失手机是小,更大的是引发火灾

网友:
这种山寨的别用了

网友:
充手机还是尽量用原装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

楼主:
哈哈我就拆解,拆完扔了

网友:
里面够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