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魔百和CM101h_当贝桌面线刷刷机固件包

楼主(2023-10-28):
中国移动魔百和CM101h_当贝桌面线刷刷机固件包(内有教程和短接点)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刷机教程:

1、【烧录工具推荐】USB_Burning_Tool_v2.1.6.8.exe(网盘资料大全里面就有)
安装好之后打开工具,点击左上角的【文件-导入烧录包】这里选择我们解压好的img固件,然后直接点击开始。(可先不打双勾,不行再打双勾刷机)

2、这一步仔细看重要,此时我们的盒子是断电状态,我们找到盒子主板背面的C125的两个焊点,我们先插上双公头USB线,【具体USB1还是2口忘了反正有个USB口短接后软件识别不到别担心换一个USB接口就好了】,然后将其短接C125,然后插上圆头那个电源线【12V】,然后电脑会自动识别自动帮你刷机!【原作者说这一步都是在保持短接的状态下进行,不能松手!!我是第一次刷机进度条动了就把短接点断开了然后过了一会提示了个英文,第二次进行到1分钟还是2分钟以后才松开那个时候进度条松开了还在走然后成功刷完了】。

3、有人说等刷到7%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同学保错,这时候不要慌,我们松开短接,并在不断电的情况下重新插入USB线,就可以正常烧录了!

4、看到100%烧录成功,就成了,该拔掉的全都拔掉就行了然后链接电视开机就行了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122MiSw6YKNwNuz21OtDw
提取码: 1122

备用链接:https://wws.lanzoux.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固件种类更多)>1《魔百盒(CM/M)固件合集》>《CM101h》
B合集里面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