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200有教程改可调吗

楼主(2023-10-28):
买了明伟24v寻思改一下,拆开一看是3842好吧,寻思再买,无意间发现5v,200栋是494芯片,这有没有类似教程啊

网友A:
教程都一样,只是范围不同!
5v200的是40A,可以搞0-10v--0-40A
改整流,可以16-18v吧,
其余都一样

网友:
看见电源就想改可调.这是病.

网友B:
可以改,就是一般范围不太大,20V以内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就是一般范围不太大,20V以内应该可以

把输出并联改成串联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都一样,只是范围不同!
5v200的是40A,可以搞0-10v--0-40A
改整流,可以16-18v吧,

把线圈并联改串联行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线圈并联改串联行不

理论上可行,实际操作有相当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行,实际操作有相当难度

难度在哪个方面呢

网友:
改是可以改,电压范围肯定窄。

网友:
这个改0--12V还行,再高就要动变压器了。搞一个27V的改可调更稳定。

网友:
改可调的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度在哪个方面呢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还是改明伟24伏的比较好

网友:
搞懂改法,教程可参考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