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HAKKO942焊台的手柄如何接线

楼主(2023-10-28):
我942焊台的手柄线全部从手柄尾部断开了,拆看检查有5根芯线,绿、黑、蓝、红和白。红和白线焊在一起,并没有和手柄连接,但不知道绿、黑、蓝3根线如何焊接到发热芯插座上,实际上只要知道那根线对应发热芯的哪个导电环就可知道怎么焊接。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电源和温控吧,要看那边的电路

网友:
两正两负一接地,拆开主机看看!

网友:
家里是有这个东西的。

网友A:
只能拆开对照电路跑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拆开对照电路跑线了.

我想了想,也是这样的。942是低压交流可控硅调温,应该好查线路,用万用表打一下通断没问题。

楼主:
本来想打赏,没想到账号下面没有家元

网友:
这个手柄是国产手柄。原装手柄里有电阻。淘宝买一个国产手柄就好了,价格不贵

网友:
原装的太贵,还是买个国产手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