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自己做的LT1021_100V电压基准(附PCB下载)

楼主(2023-10-28):
外壳用的是个放水盒,选的透明上盖的,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特别之处是加了一个波段开关,可以选择0-100V输出,还是比较实用的

正面就一个波段开关,一对香蕉插座,加了不锈钢把手,防止摔坏或误操作,也好看

波段开关刚好有配套的刻度盘,0-100,刻度角度也对,简直绝配

贴了校验值,方便对比数据,不过这张是之前的,现在换了精度更高的芯片,上面的值要从新校验了

波段开关用的连接器,本来是直接焊接在板子上的,但拆装起来不方便

变压器是双12V功率10W的,淘宝15包邮,还行,发热有点大

电路板下面用了块铝板做散热片,铝板下加了60°的PTC恒温块,能让盒子里的温度稳定点

输入直接是220V,用的8字插头,

这是实测数据,对于100V的电压来说不错了,总成本不到100块

这是电路图

楼主:
这个是PCB文件,是新版的,没验证过,但99.99%没问题,对现在用的不太满意,本来准备用新版再做的,但老版能用就算了

Gerber_PCB_LT1021_100V基准 (1).zip

PCB

网友A:
10-100V基准够用了。

网友B:
这是打算校表了,哈哈哈

网友C:
波段开关刻度盘0-100简直绝配,透明的还挺漂亮

变压器发热是不是要与pcb隔开,铝片上加个温度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00V基准够用了。

是的。10档切换也可以看线性,比一个电压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打算校表了,哈哈哈

还真是,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D:
变压器发热大概偷工减料了,搞个老收录机里的二手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发热大概偷工减料了,搞个老收录机里的二手的比较好。

现在铜线贵,已经买不到以前那种轻载几乎不发热的变压器了,不过可以买380V的用在220V下,实测50W的功率,220V空载3.5W,380线圈输入220V空载1.5W,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段开关刻度盘0-100简直绝配,透明的还挺漂亮

变压器发热是不是要与pcb隔开,铝片上加个温 ...

反正也有加热器,变压器也当加热器算了

网友:
这个电源真不错呀!

网友E:
用PTC恒温,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PTC恒温,办法不错。

PTC还是不太行,只能把温度变化变小点,比没有好点

楼主:
用六位半万用表标定

网友:
6位半的标定,可以校5位半的表

网友:
非常好  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