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天猫精灵的智能插座:BroadLink SPmini3

楼主(2023-10-28):
前两年买了四个天猫家的方糖智能音箱,很好用,同时还买了几个智能插座,有一个买回来就不能联网,今天没事就拆开发出来看看吧!

网友A:
可以通过WiFi接收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WiFi接收控制?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样的

是的,嘴巴直接喊天猫精灵就可以控制了,也可以手机APP远程控制的,只要这个插座在线就行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习惯esp模块这种模块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质量看着不错

网友:
我的小米没有用几次就坏了

网友:
这么爱坏是不是技术不成熟啊。

网友:
这种模块少见

网友:
这个模块应该是定制的

网友:
WiFi模块有问题?能否刷固件试试修复

网友C:
博联的,我也有一个,如何都联不上WIFI,吃灰中............

网友:
这玩意不便宜吧。

网友:
也只看看,不能联网,插座还能用么

网友D:
出厂就坏,没有品控的嘛
不是继电器坏就是无线模块坏

网友:
我是最早开始时买了好多个。目前还没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厂就坏,没有品控的嘛
不是继电器坏就是无线模块坏

可能是无线模块坏了,其他都可以,就是不能联网,一直寻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联的,我也有一个,如何都联不上WIFI,吃灰中............

就是一直快闪寻不到网络